一台ATV32 11KW上电报SAFF安全功能错误,更换主板后依然报这个故障,请问这个故障是哪里报出来的?

楼主(2021-12-21):
一台ATV32 11KW上电报SAFF安全功能错误,更换主板后依然报这个故障,请问这个故障是哪里报出来的?

网友A:
是不是特殊运用,比如有反馈那种,熟悉工艺可以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B:
看看各项设置是不是有错误

网友C:
看看有没有一个sto安全功能的引脚

楼主:
回复 网友C:
STO与P24是短接的,24V是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恢复出厂值试过,依然报原来的故障

楼主:
晶振的波形如图所示,晶振的型号为MSM120BIA,没找到晶振的资料,更换一个12M的晶振,波形依然不对

网友D:
这个更换晶振的芯片是不是主控芯片?如果是的话,晶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呀,因为它都已经报了故障,证明代码是正常运行的。这个机器有没有单独的控制板?方便拍张全家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更换的晶振是驱动板上主控芯片的晶振,晶振型号是MSM120BIA,更换了一个12M 和12.5M的晶振,故障依旧。估计是驱动板的主控芯片坏了。在拆掉驱动板的晶振后上电,主板报欠压故障。已经寄给客户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芯片坏掉的话,那这个芯片的故障就太罕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