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1):
仪控行业新人一枚,近期由于疫情集中隔离中,闲来无事想着学点东西,看着看着资料发现,好多东西理解不了,上网查,越查越迷糊,而且对于仪控行业前途迷茫,有无前辈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本人本来以为,压力仪表安装应该在取压口上,看一则资料里说,气体的压力仪表应高于取压口,而液体的压力仪表应低于取压口。陷入迷茫,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
压力表取压口的选择与导压管的安装 (2019-08-09 15:27:16)转载▼
标签: 压力表热电阻流量计记录仪电磁流量计
??所谓压力表的取压口就是被测对象上引取压力信号的开口。选择取压口的原则是要使选取的取压口能反映被测压力的真实情况,具体选用原则如下:
(1)取压口要选在被测介质直线流动的管段上,不要选在管道拐弯、分岔、死角及流束形成涡流的地方。
(2)就地安装的压力表在水平管道上的取压口,一般在顶部或侧面。
(3)引至变送器的导压管,其水平管道上的取压口方位要求如下: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管道横截面的下部,与管道截面水平中心线夹角范围在45°以内;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管道横截面的上部;对于测量水蒸气压力,在管道的上半部及下半部,与管道截面水平中心线在45°夹角内。
(4)取压口处在管道阀门、挡板前后时,其与阀门、挡板为管道直径。
??此外,压力表安装导压管应遵循以下原则:
(1)在取压口附近的导压管应与取压几垂直,管口应与管壁平齐,并不得有毛刺。
(2)导压管的粗细、长短应选用合适,防止产生过大的测量滞后,一般内径为6- 10mm,长度一般小超过60m。
(3)水平安装的导压管应有1:10-1:20的坡度,坡向应有利于排液(测量气体压力时)或排气(测量水的压力时)。
(4)当被测介质易冷凝或易冻结时,应加装保温伴热管。
(5)测量气体压力时,应优选变送器高于取压点的安装方案,以利于管道内冷凝液回流至工艺管道,也不必设置分离器;测量液体压力或蒸汽时,应优选变迭器低于取压点的安装方案,使测量管不易集气体,也不必另加排气阀,在导压管路的最高处应装设集气器;当被测介质可能产生沉淀物析出时,在仪表前的管路上应加装沉降器。
(6)为了检修方便,在取压口与压力表之间应装切断阀,并应靠近取压口。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公司官网http://www.yb1518.com/.转载时请保留此链接!

网友B:
简单说就是气体液体会同时存在.
主体是气体,当然测气体,但是有些气体凝液或者含水,那液体在下(重力,比重),那压力表在下,就会被液体填上,液体的高度就成了压力的干扰.所以要把表装在上面,不会有液体干扰.
反之主体工艺介质是液体,那...省略.
当然你会说,工艺压力那么高,那一点点的气体/液体混进去,会有什么影响了.有些取压,可能是微压或者微差压,这就影响大了.

网友C:
测气体的压力仪表应高于取压口,是使导压管内不积存液体;而液体的压力仪表应低于取压口,使导压管内不积存气体,目的都是为了使测量准确。

网友D:
根据安装规范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很受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一语点破梦中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