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3 modbus 读写位地址怎么写

楼主(2021-12-21):
想问下这个置零,去皮 在XD3程序里面怎么写呢
对位 .0 .1 什么的不懂欸
写了个不对的

网友A:
向40101这个地址的字写值,8位为一字节

网友B:
按下面截图试试看,如果要去皮就往D10里面写入1,配料启动就写入6,地址有可能要加1就是要改成102.
最好是把称重仪表的说明书传上来,或者把相关通讯的页面截图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地址读取是减1,第一个指令写入K1的时候重量会变0, K2 ,K0就无效了
D10写入得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一步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一步不知道怎么操作
这不就是保持寄存器么,直接赋值啊,写1,相当于这个保持寄存器最低位被置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按照手册看,应该是要赋值1、2、4、8、16、32、64、128分别对应0-7的操作。比如要置零写入1,去皮写入2、清皮写入4.
你说的K2无反应,看看皮重功能有没有打开。

楼主:
D10赋值和K值都试了下,没问题
0-7这么多命令应该可以简化程序还是写一个值一条命令呢

楼主:
再比如读取位状态,40003寄存器16位,一个状态一个值,
读取每个状态一条命令读40003值还是有更简便的方式同时读取每一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D10赋值和K值都试了下,没问题
0-7这么多命令应该可以简化程序还是写一个值一条命令呢
一条命令就可以了,给D10赋值就分开,其实赋值也可以在触摸屏里面完成,如果是威纶通屏用 多状态设置 元件,直接写常数到D10里面,然后在做一个点动按钮触发通讯指令,两个元件叠加在一起,或者分开也可以,D10赋值标签置零、去皮等,然后再加个确认键,这个确认键就接通通讯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比如读取位状态,40003寄存器16位,一个状态一个值,
读取每个状态一条命令读40003值还是有更简便的方式同时读取每一位呢

一条指令搞定,读出来的数据假设是传给D20,然后把 D20传给DM100,这样M100-M105就对应0-15这16个状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豁明白了,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