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

楼主(2021-12-21):
电池流量计有没有用 过的  接的220的电源   没有接地线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  会显示零流量 然后恢复  不稳定  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但一碰到类似问题首先就会想到先把接地线接了。

网友B:
与动力线尤其是变频器输出到电动机的线并行敷设,比较容易受干扰,如果是有规律的出现和恢复,首先查干扰源。

网友C:
电磁流量计不接地线不行。有时有良好的接地,但由于工艺管道的杂散电流干扰,也会影响流量计的正常显示 这时还需要在原接地外侧再增加新的接地点来克服干扰。

网友D:
检查安装是否合理,电磁电流计必须是满管测量有时2/3(与电极位置有关系)也可以,你这种情况是不是考虑有空气或不是满管状态,也不一定是电路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半管应该也有计量吧,否则这个计量不是不准确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半管是不允许的,要装到管道最低处,或者下弯一下,电磁流量计有安装标准的。

网友G:
以下是引用2021/12/22 22:38:56的发言:
半管应该也有计量吧,否则这个计量不是不准确了
引用 网友E:
半管是不允许的,要装到管道最低处,或者下弯一下,电磁流量计有安装标准的。

半管确实是不允许的,数字波动大,不一定是电气方面的问题。

楼主:
接了地线试了一下  计数中0流量没有出现了   持续观察中

网友H:
流量过低  或者流速过低  管道没有完全填充

楼主:
回复 网友H:
测试时怕是半管水特意开了两台泵  中间会有0流量 计数

网友I:
流量有时候会被液体中的气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