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1):
这种活,一天8小时算,连打孔安装到接线,大家一天估计能做多少?我感觉也就1个多点
一般怎么收费的?批量的,不算料,只管加工

网友A:
PLC呢?还有编程调试的吧?如果真要按量来算,一天一个,500~800/天吧?

网友B:
料都齐的话,大概4个. 费时其实在打号,当然固定的号的话,一次保存,直接打印好,要快得多.所以一般2人合作流水作业,平均来说要多出点.就板上那些的话,料都准备,接线工1小时能接一个吧.

网友C:
批量生产的话,接线工的工资很多地方也就是30来块

网友D:
一天仨,500

网友E:
确定就这点东西,批量的话除了第一天慢点,后面的话4块最少了.

网友F:
一天一个吧

网友G:
批量做应该很快的,我们原来做的小型水泵专用控制箱,
一拖一和一拖二这种,六个人,一天交货两三百个。

网友H:
看不到 图片啊  什么活?自动化改造

网友I:
你这图片呢,没有图片谁知道你这都是什么东西啊,怎么算工时啊

网友J:
复杂程度有多高,大概有多少元器件,多少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