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1):
控制要求如下
频率控制由面板旋钮控制
启停控制由端子控制
所有按钮均为自复位按钮

按下启动按钮,变频器正转启动,按下停止按钮,变频器频率切换为多段速频率,当频率到达后,变频器继电器输出给接近开关供电,接近开感应到信号后,变频器停止

目前用的是普通变频器+继电器控制线路做的,继电器用久了容易出问题,想着优化一下
看上了台达的MS300变频器,带内置PLC功能,可以用WPLsoft编程,淘了个二手回来,发现还是不行,具体问题如下
程序里不能控制频率,只要用了FREQ指令,PLC的优先级最高,面板旋钮就会失效,用户没办法调整速度
不用FREQ指令的话,只能用多段速控制频率,多段速设置不了脉冲式的,还要用PLC转一个输出点到输入,违背了不用继电器的初衷
各位大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各位大佬看下题目,在不用plc和继电器的情况下实现这个控制,不讨论成本,只讨论能否实现
如果用plc,那就这都超不过20步

控制要求我再描述详细一些,目前是这样做的,按下启动按钮,变频器正转,此时是可以随时通过面板电位器调整频率的,按下停止按钮,变频器切换为段速运行,比如10hz(目的是缓速停机,减少惯量),变频器参数设定,到达段速频率后,变频器内部继电器接通,内部继电器控制的接近开关供电,接近开关当感应到信号以后,变频器正转停止

楼主: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怎么可以按一下按钮切换到段速并保持,如果程序内可以控制段速,就简单多了

网友A:
买个小PLC 400/个,逻辑控制方便不少,特别是要修改的时候

网友B:
看到继电器电路就脑袋发麻,搞个小PLC省事,也就几个钱。帮顶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怎么可以按一下按钮切换到段速并保持,如果程序内可以控制段速,就简单多了
我记得可以在变频器里面设置多段速,并用变频器外部的多功能接线端子排逐一启动,比如我设置了三段速,可以通过三个继电器的触点控制变频器的多功能端子排的三个端子,逐一切换多段速运行。

有个问题,你的段速运行的时候怎么控制切换的呢?计时切换?行程开关感应切换?把整个控制工艺讲出来才好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制要求如下
频率控制由面板旋钮控制
启停控制由端子控制
所有按钮均为自复位按钮

按下启动按钮,变频器正转启动,按下停止按钮,变频器频率切换为多段速频率,当频率到达后,变频器继电器输出给接近开关供电,接近开感应到信号后,变频器停止

目前用的是普通变频器+继电器控制线路做的,继电器用久了容易出问题,想着优化一下
看上了台达的MS300变频器,带内置PLC功能,可以用WPLsoft编程,淘了个二手回来,发现还是不行,具体问题如下
程序里不能控制频率,只要用了FREQ指令,PLC的优先级最高,面板旋钮就会失效,用户没办法调整速度
不用FREQ指令的话,只能用多段速控制频率,多段速设置不了脉冲式的,还要用PLC转一个输出点到输入,违背了不用继电器的初衷
各位大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实话说,题目与内容,以及内容说明,丈二和尚

网友C:
程序内控制段速太简单了,有5个段速就会有5个开关量,有8个段速就会有8个开关量,按钮按下,想先启动哪个开关量,再启动其他的哪个开关量,随便你编程去控制,自动化控制,只要你能提出控制工艺,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网友E:
你要是觉得plc贵,你可以加一个控制板

网友F:
用单片机轻松搞定。

网友F:
用一个单片机,不需要调多段速,速度可以通过单片机控制模拟量,要什么速度就什么速度,逻辑动作可以在单片机里完成。

网友G:
要面板调频率,又要多段速,
估计你得看看通讯能不能修改变频器的参数了。

网友H:
所有按钮均为自复位按钮

在不用plc和继电器的情况下实现这个控制,不讨论成本,只讨论能否实现

加块触摸屏和一个MODBUS数字量模块与变频器走通讯,应该就可以了,触摸屏通过MODBUS数字量模块采集按钮信号再控制变频器

网友I:
你既然要减少停机的惯量冲击,变频器设置好停车时间就可以了,何必固定要一个固定频率停机?

网友D:
你能提供原来的控制复原图,可能更好说明问题。

看你的新补充,理解是这样的
按启动按键,变频器正转,通过面板电位器调速。
按停止按键,变频器转为波段调速,由当前速度波段减速?到10hz时,通过变频器输出继电器接入检测接近开关,接近开关检测到标志变频器停止工作。
问题来了,如何从当前速度波段减速?

楼主:
回复 网友I:
停机时候要在固定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讲是不是明白一些
变频器X1   接的正转启动
     X2   接的是多段速
     TA和TC控制0V  当到达10HZ后导通 供给接近开关电源

3个继电器

K1常开点接的X1
K2常闭点接的X2
K3断K1/K2自锁(接近开关)

按下启动   继电器K1 K2自锁     第一个继电器接通X1  正传启动    第二个继电器常闭点断X3   所以多段速不启动   频率由面板控制
按下停止   K2继电器断自锁      X2常闭点导通    频率变为10HZ
当到达10HZ后,TA TC导通        接近开关得电    感应到信号断K1自锁

这样讲是不是明白一些

目前用台达MS300内置PLC已经实现了这种功能

网友D:
这类问题出图比文字好理解
x3是什么?
题目不用plc,这不是用了嘛
这样简单的控制还是继电器好些。

网友J:
仔细阅读手册中PLC段落。
特殊寄存器D1035 VR百分比,满值K10000,就是面板电位器的模拟量值,在PLC中可以直接读取。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老哥   查到D1035寄存机是只读的   可以直接写入数值吗   我下载的手册里没有详细说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老哥   打错了  是X2不是X3    X2是多段速

网友J:
回复 楼主:
这是面板电位器的模拟量值,你写干吗?你不是要用变频器面板电位器来调节转速吗?就用这个运算后去控制变频器就行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明白了

网友K:
不错 加油北京杰地亚

网友L:
前半段可以用频率源A、B切换实现,A由电位器给定频率,B由多段速给定频率。但是后半段停机部分没看明白是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