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G5变频器怪事

楼主(2021-12-21):
康沃G5-75/90kw变频器,用在热力公司循环泵,客户说该变频器最近经常无报警停机或没有固定报警信息,查看故障记录,(运行过压,IPM故障,运行过流),复位后还能继续运行,整机拆回来,带载22kw电机,运行一段时间,频率稳定,电压电流输出正常,也没有无故障停机的现象,可能是电机小。只能到现场带载55kw电机运行,再查看了,现场安装好后,启动运行一次,正常,第二次报警Er15(IPM故障)停机,能复位,再次运行到5hz左右停机,还是Er15,怀疑主板问题,更换。
更换后,面板运行两次未报警,随即将控制线接好,试机时,20hz多点,无报警,停机了,查看参数,发现b-3(运行命令设置)由原来设置的0(面板启动),变为2(端子运行),这是怎么改变的(不得其中的原因,怪事),将b-3改为0,继续运行,这次是加速时,直接报警Er15,停机。排查陷入死胡同。
客户说有两根线是后接的,会不会接错了,有问题
如图端子A0和AM-后来接两根线,给上位机信号显示0-20ma,输出频率,但是上位机显示的频率正常呀,协商后,用户同意将该信号线拆除,再次运行,几次,未报警,也未停机。到现在已经三天,一切正常。
各位大神有什么批评,尽管说吧。

网友A:
如果反复测试确认就是0-20ma信号线造成的,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干扰?查看变频器接地是否可靠。或者将0-20ma信号线加共模磁环,或者用屏蔽线

网友B:
单独面板起动把外部端子线拆掉, 单独外部端子起动,把面板起动方式禁用看看,其他相关的外部信号线拆掉。

楼主(2022-03-10):
回复楼上,自从上次处理故障现象后,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还能正常运行,可以确定,就是那两个线干扰造成的,拆除该线虽然,不是明智的法,但是热力公司,不允许我做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