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2):
设备上只有X1和X2两个限位开关,按急停按钮后进行复位操作,设备先让工件左移,在工件碰X1左极限开关后开始右移至初始位置,

楼主:
PLC程序是按复位按钮后电机反转工件左移,碰到X1将D8170置0,在D8170>0时工件向初始位移动
请教下工件碰X1后D8170被置0后是如何触发D8170>0这条件使工件向初始位移动的?设备复位程序那段我简化了下,如上图

网友A:
请问你的原点是干什么用的

正常来说X1位置应该是左边限位,原点位是X2,按复位按钮后自动回原点,然后再走到初始位等待。

关于怎样回原点,信捷有专门的回原点指令,仔细去看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点是我自己写在X1右边的(此处D8170=0,所以我认为这个点就是原点),搞程序的人就写的这样的复位程序,X2是右极限开关,在工件行程的最右边,按复位按钮后设备开始复位,在碰到X1后D8170=0,我是没看懂程序中D8170>0这个是如何触发的(就是碰到左限位X1后向初始位移动的触发条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点是我自己写在X1右边的(此处D8170=0,所以我认为这个点就是原点),搞程序的人就写的这样的复位程序,X2是右极限开关,在工件行程的最右边,按复位按钮后设备开始复位,在碰到X1后D8170=0,我是没看懂程序中D8170>0这个是如何触发的(就是碰到左限位X1后向初始位移动的触发条件)

你的截图不是编程软件里面的程序截图,下图中红色圈里的符号在编程里面是没有的,你最好把程序截图传上来看看。

从程序分析,碰到X1后,D8170是马上清零了,但停止位置指令的T50是要在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能断开,因为T50需要M101复位后才能断开的,在这个过程中,D8170是会有计数的。所以能置位M4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原程序我转成PDF了,你帮忙看下,谢谢,另外原程序里面有X3原点开关(触屏IO界面里标识的),但实际PLC上X3没接线,应该是写得假程序,不知道是不是搞程序的就喜欢写这些迷惑人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原程序我转成PDF了,你帮忙看下,谢谢,另外原程序里面有X3原点开关(触屏IO界面里标识的),但实际PLC上X3没接线,应该是写得假程序,不知道是不是搞程序的就喜欢写这些迷惑人的程序

你这程序与截图的都不一样,最好是上传原程序,PDF不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附件为程序原档,不能直接上传,所以我弄成压缩包了,我之前上传的图片程序是原程序被我简化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附件为程序原档,不能直接上传,所以我弄成压缩包了,我之前上传的图片程序是原程序被我简化过的

你这过简化过的程序在实际中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简化过的程序请忽略,我只是用来在论坛求助才简化的,原程序因为开关量和各中间继电器较多,太长不方便截图,所以我才简化的,请看附件原程序45-189段的复位程序,我截下图,想知道127段程序中D8170>0这个是如何触发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想知道127段程序中D8170>0这个是如何触发的?

前面开关量程序满足,然后D8170里面的数据大于0就可以了

其实你纠结的是碰到X1时D8170已经清零了,何来的大于0再触发M4,这个问题昨天在4楼已说了,就是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而已,第一个周期是复位M101和D8170置零,要在第二个周期M101触头断开T50断电,然后DDRVA才断开,电机停止。电机停止比清零晚了一步,所以D8170里面就有数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我有些懂了,原来扫描周期可这样用。我还有个疑问根据监控D8170的值,在X1处的值大约是-400,在第二个周期T50断电前D8170里面的数据就一定是>0的么?会不会是<0的?还有工件在向左移动时D8170逐渐减小,在X1开关右边一点点的地方是0,我一直当作是DDRVA中的电气原点(技成培训视频教程中的讲解),接着移至X1处D8170=-400这个样子,然后D8170被置0,我想知道这个D8170=0的地方是由X1开关确定的么?就是在X1的右边一点点地方?

网友A:
在X1的右边一点点地方显示了0,这个是从正数过渡到负数时要经过0,程序中在复位时给出的位置是-999999,而实际的位置是根据视频来看是在正8000多的位置,所以有一个经过0的过程。

真正感应到X1时是清零,就是要求D8170=0.

这两个0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看了视频后发现从X1位去初始位,是要接通T51,但不是靠D8170>0来触发的,是靠下图的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非常感谢,看了你的分析确实是这样的,现在就好理解了。
还有就是复位后工件向X1移动并在X1的地方置0,这个算回原点或者回零位么?
另外工件向左移动时D8170由正数过渡到负数的0值(在X1右边一点点)和在X1处置0,这样不是会造成300-400个脉冲误差么?还是说这个脉冲误差被下图程序给避免了?

网友A:
还有就是复位后工件向X1移动并在X1的地方置0,这个算回原点或者回零位么?

也算是回原点吧,但真正的回原点不是这样操作的

另外工件向左移动时D8170由正数过渡到负数的0值(在X1右边一点点)和在X1处置0,这样不是会造成300-400个脉冲误差么?

这个不会,因为碰到X1后又再次清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驱动器的用户手册上有回原点的操作说明,就是没看懂,有时间我再看看
对于版主在12楼的讲解我觉得程序中127段是不是多余了,所以我将127段程序删除后传到PLC进行复位操作,发现回不到初始位置了,总脉冲距离初始位置差了557个,所以请教下为什么127段不能删?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不要去太认真研究别人写的程序,有些程序改来改去的最后连写程序的人自己都糊涂了,你去研究根本看不懂,关于回原点你去看PLC的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自己用步进程序写了下,第一步S0发送-99999999脉冲使工件后退,在碰到左限位X1后D8170置0,并跳转到下一步S21,这时发送+99999999脉冲使工件前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一直后退,不会反转,+99999999脉冲也发送成功了,麻烦帮我看下哪里的问题?还有我复制原程序里面的手动程序控制电机转动,电机转动时会响,手松开后电机会一直咯噔响,驱动器界面上2小横线会上下跳动,一会驱动器就会报错,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一直后退,不会反转,+99999999脉冲也发送成功了,麻烦帮我看下哪里的问题?

-99999999变成99999999时,DDRVA指令前面的驱动有没有断开过,这个指令改变位置必须要断开后再闭合才会生效。

还有我复制原程序里面的手动程序控制电机转动,电机转动时会响,手松开后电机会一直咯噔响,驱动器界面上2小横线会上下跳动,一会驱动器就会报错,这是什么情况啊?

程序复制过去了,相关的设定数据有没有设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DDRVA指令前面我是用的S0步的M0和S21步的M1,步进程序不是到下一步的时候上一步的M指令就被复位么?我几年前用台达控制步进电机是这样的,我刚才在2步间加了一段时间,能正反转了。
虽然能正反转了,但是在停下的时候驱动器会报警,提示代码E161,查了下手册,发现我写的程序没加抱闸,难怪点动时电机不动一直响

网友A:
DDRVA指令前面我是用的S0步的M0和S21步的M1,步进程序不是到下一步的时候上一步的M指令就被复位么?

问题是你的定位指令放在了后面,扫描到这条指令时,虽然这时M0断开了,但M1是接通的,所以还是没有断开。你至少要空出一个扫描周期出来才行的。有时候同一条指令放在不同的位置就有不一样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再请教下你关于伺服电机抱闸和报警的问题,目前在学习的设备,我自己写了套步进程序,完美运行,电气接线我也用CAD全部画下来了。
其中伺服电机的抱闸是接在中间继电器上的,中间继电器上的线圈是接在PLC的Y7输出端子上的,程序是PLC一运行M8000导通Y7,我看手册上中间继电器上的线圈是接在伺服驱动器的输出端子SO上的(见下图),想请教下这2种接线方式哪种要好点啊?
另外原程序里面有个X0伺服报警的输入,这个是接在伺服驱动器的输出端子SO2上的,手册中说“当伺服报警时,SO2 与COM之间导通,输出报警信号”,想请教下所谓伺服报警,是不是就是伺服驱动器上显示错误代码Exxx?因为是错误操作,所以没去设备上实际操作验证

网友A:
其中伺服电机的抱闸是接在中间继电器上的,中间继电器上的线圈是接在PLC的Y7输出端子上的,程序是PLC一运行M8000导通Y7,我看手册上中间继电器上的线圈是接在伺服驱动器的输出端子SO上的,想请教下这2种接线方式哪种要好点啊?

我见到过的都是由PLC控制的

想请教下所谓伺服报警,是不是就是伺服驱动器上显示错误代码E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请教下关于三菱ZRN指令中清零端口Y2的问题。
三菱指令教程中说在完成原点回归的同时,由PLC向伺服驱动器发出一个清零信号,如果脉冲端子是Y0,则PLC的清零输出端口为Y2.想请教下这时Y2端口要做什么设置么?还是说要让Y2端口空出来,不可以用作其他动作的输出端口(比如除了脉冲输出Y0还有控制灯亮,那灯必须不能接在Y2上)?我看信捷指令手册中的ZRN指令中没有说到这个清零端口,那就应该不用管这个清零端口来吧?

网友A:
三菱指令教程中说在完成原点回归的同时,由PLC向伺服驱动器发出一个清零信号,如果脉冲端子是Y0,则PLC的清零输出端口为Y2.想请教下这时Y2端口要做什么设置么?还是说要让Y2端口空出来,不可以用作其他动作的输出端口(比如除了脉冲输出Y0还有控制灯亮,那灯必须不能接在Y2上)?

这个清零信号可以由特殊继电器来控制要与不要的,如果启用了肯定不能做其他用途了,没有启用就可以。

我看信捷指令手册中的ZRN指令中没有说到这个清零端口,那就应该不用管这个清零端口来吧?

你用信捷的PLC肯定是看信捷的手册,跟三菱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学这个都是先看三菱的后看信捷的,因为网上三菱的资料比较多比较全,像伺服和现在在学的变频器,都是先看三菱的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