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皮的施耐德

楼主(2021-12-22):
施耐德漏报短路不跳 漏电跳,本以为这个漏报就是这样设置的短路不会跳只有漏电才跳,然后在上面又加了一个闸刀开关,这样设置就不会担心短路引发火灾等之类的危险了。装好之后,接到线上去实验了一下短路和漏电会不会安全跳闸或者把闸刀开关保险烧了,这次就很奇怪了,先是测试漏电嘛,把结好的火线放到稀泥里去漏报跳了,然后又用两节线接上碰头结果这次空开又跳了,因为上次测试碰头时线离的比较远,而这次就结了十多公分的线所以这次跳了上次没跳,那到底是为什么才会导致这样呢?

网友A:
这是个危险的试验

网友B:
漏电保护器是空开跟脱扣器组合的,短路怎能不跳

网友C:
短路跳要有个反应过程,短路时间稍微长点就跳啦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短路瞬间跳,过载才有时间延时呢!

网友E:
LZ来考短路电流计算
第1次达不到1.3Iset(这里空开是In了),
第2次达到1.3Iset。

网友F:
肯定都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