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2):
现场有一台三菱FX3U 作为从站,另外一台3U作为主站进行RTU 通讯正常,由于新加设备现在需要使用西门子1200作为主站,和三菱从站进行通讯,但怎么都无法连接。  我使用调试助手也无法连接三菱3U从站。(三菱3U从站PLC加密,无法查看内部程序,只提供了D区地址)

网友A:
通讯参数设置是否一样,从站与1200通讯后还有没有与主站3U通讯了,这个是不能两主一从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场有一台三菱FX3U 作为从站,另外一台3U作为主站进行RTU 通讯正常,由于新加设备现在需要使用西门子1200作为主站,和三菱从站进行通讯,但怎么都无法连接。  我使用调试助手也无法连接三菱3U从站。(三菱3U从站PLC加密,无法查看内部程序,只提供了D区地址)
串口方式,可以一主多从,不能多主。

网友C:
串口助手都没办法连接,这就是问题啊,不科学

是不是还和主站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