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停车明明应该是常闭点,问什么在PLC接线中要接常开点?(20211223)

楼主(2021-12-23):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PLC内部编程的时候,如果你接常开点,内部梯形图就和电路逻辑一样,写常闭,如果接常闭,则梯形图内要写常开,有的时候会看懵

网友B:
你可以把输入点当成一个继电器,程序里面是触头,常开按钮,不按下时断开,X2不得电,常闭触头是闭合的,Y0或者Y1可以得电。
停止时按下按钮,X2得电,程序里面的常闭触头断开。
其实也可以用常闭按钮,只是在程序里面的触点改成常开就行了。

网友C:
常开常闭的触点形式要灵活运用,不是一层不变的思维,其本质就是一个开关量信号采集进入PLC内部而已。估计当你见过一个急停开关有两组触点的时候(又有常开又有常闭同时使用),你也会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D:
你见过常闭点输出的PLC吗?
这个资料有隐患,应该用个中继过渡

网友E:
我一开始也是不明白这个问题,后来看了书,你实物用的常开,程序里就对应的用常闭,因为当你实物常开闭合后,会给plc一个信号,使程序里的常闭断开。

网友F:
你的判断绝对正确,在工程应用中像停止及急停这种功能的按钮,实际接线一般都采用常闭点的方式,PLC中如果是梯形图就使用常开对应,该位正常情况ON,当手动按急停或停止或相应的线路中断,PLC中的常开点断开以便停止机器。
如果实际接线采用常开的方式停止,如果正好这一路接线接错了一直不通,那怎么停止机器?
实际项目不是机器运行起来就完事,安全一定要注重,保护程序或安全程序在整个项目中会占到很大的比重。

网友G:
你说的对,应该是按钮接常闭,梯形图用常开。图示是有安全隐患的,假如急停按钮的接线发生断路,设备仍然可以运行,但是发生紧急情况需要急停时就蒙圈了。按钮接常闭就没有这种风险

网友H:
换个想法,PLC程序里的,不带斜杠是不处理;带斜杠的是取反。

网友I:
理论和现实有区别的

网友D:
变频器可以设置开点停车吧-忘记了

网友J:
一个按钮两组触点,一组常开,一组常闭

网友K:
简单来讲,逻辑先理顺,然后问题来了,你希望有一天按钮坏掉,你的机台是运行起来停不下来(当然也可以拍EMS/EMO),还是按钮坏了机台开不起来。

网友L:
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

网友M:
个人看法,急停或者停止按钮都应该优先常闭,不管是继电器控制还是plc电脑编程等,因为意外发生的时候线路断开总比闭合容易,就算从故障概率来说,断开的可能性也总比意外连接上要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