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拖动九台电机。

楼主(2021-12-23):
大概10年的时候做的,今天找出来看了看,实在想不起来当初是怎么做的了,上网搜了搜,大多数人都说不能拖太多,只能拖两到三台。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这个是用了9台电机分别软启动,在启动完成后,转换工频。因为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没有调速的要求。只是在启动时,因负载太重,但是启动完成以后,由于惯性,负载就没那么重了。

网友A:
我觉得只要变频器容量足够,随便拖多少台都没问题吧,每台电机单独做好过载短路保护就行

网友B:
这个不能叫拖9台电机,只是在启动时用一下,9台电机转成工频后,变频器都没用了。

网友C:
变频器一拖N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变频器运行的时候,单个马达不能频繁的控制投切轮换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用了9台电机分别软启动,在启动完成后,转换工频。因为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没有调速的要求。只是在启动时,因负载太重,但是启动完成以后,由于惯性,负载就没那么重了。
仅仅做软启动,拖100000台都可以

网友E:
这个头次见 涨见识了

网友F:
国产的变频器不能当软启动吧

网友G:
变频器输出端切入负荷不好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国产的变频器不能当软启动吧
这是什么逻辑? 国产的不能当? 你的意思是国外的都可以当?

网友I:
看这张照片没明白怎么实现的?
变频器带起第一台电机来,变频断输出,投接触器接手。
变频器再带第二台电机,断输出,投接触器接手……

这个照片是不是缺一组接触器,应该是两个接触器带一个电机吧。一个上面是变频,一个上面直接是工频。

网友J:
不是说分别软启动吗?既然是分别启动,不能算是一起拖。一般说的拖是同时启动的。
线还是走走线槽吧,太不美观了。

网友K:
只要变频器容量足够大,拖多少电机,随时投切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