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3):
客户提要求说电路板通电运行过程中要做防静电处理,我就搞不清这种说法对吗?是不是应该说防漏电?

网友A:
客户说的不管对错,你照做就行了

网友B:
产生的感应电吧  !  通电了  和不同电和静电有关系?

网友C:
应该是做好设备接地!

网友D:
通讯口和低压接插件,需要做ESD,关键电路板要设置静电的泄放路径。

网友E:
电路板通电的时候跟不通电的时候都有静电威胁,人体就是最大的静电源头之一,要是人体带静电直接触摸电路板低压信号处理芯片电路的部分(绝对电不死触摸人员),信号处理芯片妥妥的有被击穿报废的风险。

所以你要询问你得客户,静电源头是作业人员还是其他啥子带静电的设备或者带静电的作业工具呢?

网友F:
现在的普通芯片没那么脆弱了。
几十年前的可能是。
啊,顾客永远是对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F:
不会损坏,也会工作不正常,我们压缩机运行,一块地方8KV一打压缩机就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