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1-12-23):
工控小白 ;咨询一下plc中常说的控制几个轴(可以带几个轴)是带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网友A:
步进与伺服都可以

网友B:
普通PLC是脉冲输出有几路。

总线那种是几个轴。

PLC厂家都是分产品线的。轴多价格高。

伺服或者步进,有脉冲的,有总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