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3):
是这样的

客户现场有几台塑料超声波焊接机,想通过电气来判断焊接OK NG。

因为客户看到别人有做成功的,说是加了模块(我估摸着判断电流电压之类的),想自己做。

~~~~~~~~~~~~~~~~~

问题:超声波焊接件能否通过采集:电流 电压 来判断加工OK与否?

~~~~~~~~~~~~~~~~~~~~

例如:正常电压50V,电压1.0A是OK的,低于0.95A就是NG的?

自己不熟悉超声波,所以问问大家,比较论坛各路大神较多。

项目小是小,但是也是肉啊,没上班,还是可以研究下

网友A:
我是来看答案的,没搞过这个,我的第一反应是OCR

网友B:
超声波焊接塑料,不可能是用电流来判断焊接质量吧,塑料焊接是通过加热塑料到融融状态,然后冷却。超声波焊接,如果是最便宜的检测,估计也是检测焊接模具的温度和压合时间了

网友C:
是不是要上视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客户发了视频,做了实验,有工件和无工件,超声波面板有个指针表,我看着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答案的,没搞过这个,我的第一反应是OCR
我也没搞过,所以论坛先问问,准备检测设备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视觉也没用啊

塑料件,焊接OK NG外观是看不出的。

客户质量用锤子敲,敲开就是NG,敲不开就算OK,只能抽检

网友D:
有工件,无工件的电流肯定不一样,但与焊件是否合格有关系吗?
是不是焊接过程中也电流有变化?

网友B:
有电流变化是正常的,模具不贴合时候,是没有电流的,但是有电流不代表你焊接好了,塑料焊接和温度,时间都是有关的,塑料没达到融融状态不算是正常焊接。你去看看跑步机的塑料带啊,那接口就算高频焊接完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变化,那就可以看差异,PLC做处理了

只是理论,没有实际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只有实际凑齐硬件现场测试,做个NG OK 判定值

网友E:
去年口罩机烂大街了,跟着烂的超声波估计也一大堆,几百块钱的搞一台回来试验下。

楼主:
客户提供的视频

负载是 有-无-有-无,隔一个有一个工件。

买了一个0~5V隔离变送器,PLC或者示波器到现场测试看看。

附上bing搜出来的图纸,目测振幅表就是桥堆出来的+VCC电流表,DC直流电压表

生命在于折腾,隔离变送器到了,带上家伙就去搞,搞出来就是好几台要改,都是银子。

网友F:
负载是 有-无-有-无,隔一个有一个工件。

意思是隔一个有一个工件的放料方案,就是为了测试超声波焊接OK\NG的电流效果么?感觉电流差异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负载是 有-无-有-无,隔一个有一个工件。

意思是隔一个有一个工件的放料方案,就是为了测试超声波焊接OK\NG的电流效果么?感觉电流差异不大。

是的,只是看有无工件电流有无变化,电流不大是不大,但是肉眼可见差异。

后期只是想看看NG OK品差异了。

网友D:
假设工件稳定,应该可以找出电流-时间-OK(电压值固定)的关系,工艺设在合格产品的70-90%不就欧了

就似面板流水线,不同的产品,固定温度调时间,工艺室给出的参数,工人操作很简单。

网友G:
活不大 但搞起来 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吧,客户发了视频,做了实验,有工件和无工件,超声波面板有个指针表,我看着有变化
基本不太可靠,我们这里超声焊,试过CCD,试过传感器,结果都测试不出来,还是出料后人员进行三次元以及暴力拆解抽查测试。焊接的后的深度、面积等不能完全等同于焊接后的力。

网友I:
楼主搞好,我跟你学习下,厂里有口罩机超声波焊接线耳有时拖耳,想加检测

网友J:
17楼说的正确!

我盲猜楼主接的活,是自动焊接、裁切的,就是工人只负责上料、开机、收产品,一个人看好多台机。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老板要的,不是看产品好不好,是设备有没有正常运行。设备如果正常运行,那么焊接出来的肯定是好的。

关于超声波焊接,设备是否正常运行,主要看换能器、电机、料。换能器电流正常,意味着输出的超声波正常;电机正常,意味着在正常旋转、进料;料正常,就是有料,没有缺料。
分析到这里,加这三个点的监测即可!
换能器是否正常工作,以电流表来监测,要是表没有输出的位置,可以换成有输出点的电流表,正常范围可以通过现在运行的设备来统计;
电机是否正常,加一个监测点即可;
料同理。

网友K:
增加监测点监控,比格要高,比如加装电流检测表,产品有无检测传感器,工位是否正常工作的检测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