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4):
电池BAT亮红灯,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另外里面的程序会丢不??不会的话影响正常工作不咯??现在的状态是运行和电池亮,另外送电后,报警灯闪了三四下就灭了。。。。。

网友A:
M200/218/241/251/258 系列PLC电池没电不会造成程序丢失,电池是用来保持时钟的。

网友B:
施耐德的bat基本都是用来做时钟的...没电了也丢不了程序...

网友C:
提示你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