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4):
触摸屏
功能无非就是:触摸和画面,只要功能能实现,选便宜点又何妨!

网友A:
功能能实现,运行能稳定当然可以。

网友B:
看看MCGS,价格更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口说无凭,把报价晒出来先!

网友C:
之前威纶通应该是最低的了,这一两年价格也有所调整,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吧。

自己的亲自体会,以前用过三菱F930的屏,高速计数显示数据时,个位数据可以看到0-9的快速变化。后来换了威纶通的,就是十几、几十的变化,刷新速度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E:
其实你们忽略了一点,纯进口的触摸屏还要加上进入国门的时候,通关产生的关税,所以价格上不亲民是没办法。关税这个手段,其实也是国家保护本国产业免受进口产品冲击的一个手段。

因为国内的全产业链制造业,所以当外资品牌商敲定出口到国内的产品参数和产品型号的时候,普遍会挑选更加高端的产品型号进行兜售。试想如果进口产品比国产性能低很多,但是售价却比国产的翻几倍,外资商的这个进口的型号,这不是自己抽自己的脸拍拍拍响么?很多时候外资品牌主打的经济型低端产品,普遍采用国内代工或者贴牌进行营销,才能有利润可赚。

网友F:
在都能用的情况下,不价格,国产的再比不过进口的,说不过去。
论性价比?好像还没人真能做比较吧。

比如,开始做个指示灯,后来需要改成带灯按键,怎么改,删掉重做,还是改下属性就欧了?还是再套个按键?

网友G:
如果客户不指定,一般是维纶,步科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口说无凭,把报价晒出来先!
MCGS里最好的屏,7寸600,10寸1000,巴适的很,超级好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口说无凭,把报价晒出来先!
MCGS里最好的屏,7寸600,10寸1000,巴适的很,超级好用!
,做工真的很一般。

四线产品考虑 威纶通, 三线之类的用 欧姆龙之类的,二类的用西门子,三菱之类的,一类太好就没用过了。

基恩士报价感觉像是抢钱,proface 和施耐德的硬件一模一样,编程软件都类似。(据说施耐德以及收购了它)。

昆仑通泰用过一个,软件很方便,还可以用。就是硬件,真的太一般般了。当然,价格很便宜,串口的300+,带网口的500以内。7寸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口说无凭,把报价晒出来先!
MCGS里最好的屏,7寸600,10寸1000,巴适的很,超级好用!
,做工真的很一般。

四线产品考虑 威纶通, 三线之类的用 欧姆龙之类的,二类的用西门子,三菱之类的,一类太好就没用过了。

基恩士报价感觉像是抢钱,proface 和施耐德的硬件一模一样,编程软件都类似。(据说施耐德以及收购了它)。

昆仑通泰用过一个,软件很方便,还可以用。就是硬件,真的太一般般了。当然,价格很便宜,串口的300+,带网口的500以内。7寸

威纶通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K:
mcgs一年200几十万块,威纶通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L:
国产好啊

网友M:
威纶通能够满足我的需求了,用过一次西门子的,简单应用没感觉到区别。一般应用,威纶应该还是足够了。

网友N(2022-04-27):
现在昆仑触摸屏比威纶要便宜一点点,感觉性价比更高!主要的昆仑推广很不给力,软件对新手很不友好,导致市面上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