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4):
(无正文)

网友A:
我的理解,把TR16基极电压钳位到N2,只有基极电压比N2高。应该是保护或者避免误触发,在开关管给电感充电时,避免误关断。

网友B:
实际应用电路,有没有可能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元件或支路?
这时候,是不是可以用电路仿真软件仿真分析?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仿真软件不是万能的,很多会出现无法收敛导致出错。

楼主:
@kazefsfh,如果tr16基极一直高电位,那开关管不就一直截止了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但是基极电压是来自N2感应,不可能一直高的,而且只有开关管开通有电流流过主绕组才会有,所以当有一个比N2上更高的电压出现肯定有问题,所以把这个信号钳位到N2

网友C:
我的分析是这样,不一定准确:
1.起振:上电主电压建立,启动电压经R71给k2225b/e提供导通电压,同时有r63-r61/r62分压到地。开关管b/e导通,n1初级感应电压建立,n2同相,反馈电压产生。
2.饱和控制.n2的反馈电压经r46-c31耦合,提升k2225基极电压,k2225开关管锯齿状进入饱和状态。自激震荡的正周期完成。
3.截止.分电压和电流控制。电压由n2—快速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zd7组成,当直流电压达到zd7稳压值,超限电压导通zd7稳压管,tr16导通--k2225开关管快速截止。电流控制由k2225 e极—r61/r62分压—由c32电容耦合—tr16导通,k2225开关管也可以快速截止。(注意:在这里我们先把pc9光耦看作开路状态)
4.稳压.震荡建立后,精确控制由由绕组n3直流取样完成。vd8-c35-L-c36得到+5v直流电压。r47-pc9初级-zd13稳压,r50/r51分压得到动态的修正电压,完成精细电压误差微调。
5.vd13和r64电路,我想不是画错了。作用应该是n2在感应磁场换向时,快速截止tr16的b极电压,为下一个震荡周期再度恢复建立条件。(此时,可以把pc9看成未工作状态)

网友D(2022-02-19):
什么书名,我也想买一本来学习

网友E:
本书名《变频器故障检修260例》。关于R64、VD13的作用,此图为学员测绘,我给整理了一下,是否有元件遗漏,应该问题不大,但不排除有其可能;虽然画出图来,但对原理的解析也不一定是到位的。说说我的看法,供参考,我基本上同意6楼的说法。
开关管截止期间,开关变压器N2感应电压为负,光耦合器PC9关断。晶体管TR16的发射结,直流或低频工作状态,可等效为电阻特性。但在高频开关状态下,结电容的效能得以凸现,此际R64、VD13支路是将TR16在导期期间的存储电荷,抽取出来,实现“清空”作用。换言之,令TR16快速回归截止状态,为下一轮的稳压起控(再次灌入电荷而导通)创造准备条件。
R64、VD13的作用,是使TR16关得彻底,才能开得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