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4):
个人感觉那种压接的更牢固

网友A:
感觉接触面积不大啊,能不能承受电缆线径的载流量我不看好

网友B:
断路器里面不都是这种方法

网友C:
超声波焊接,适合大规模批量生产固定规格的导线。至于做电力箱或者控制箱,不标准的规格太多了,单独采购一部焊接机器回来不划算,并且线耳还是非标线耳,成本也不好说。

网友D:
属于电阻焊吧,工艺达到应该没问题

网友E:
断路器一般都是这种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属于电阻焊吧,工艺达到应该没问题
这是超声波焊

网友F:
高频焊接,没问题的

网友G:
超声波焊接,没问题,金属都相融了。

网友H:
这个要看做出来最终的试验数据  单从肉眼看 不好分辨呀

网友I:
融接,肯定靠谱。

网友J:
没问题的,比常规的压接还好呢!
压接只是接触,点接触或面接触;视频中的是超声波焊接,先压紧,然后利用超声波换能器,将电能转化为高频振动,使接触面摩擦生热,熔化焊接,比压接更牢固。
强度非常好,放心吧!

网友K:
肯定没问题,造焊接机的又不是傻子!!

网友L:
没问题啊

网友M:
没看过,不过应该没问题,感觉比压接端子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