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4):
当工件温度超过 23°则触摸屏上报警指示灯以 1HZ 闪
亮;当温度超过 28°,触摸屏自动弹出画面“报警画面,温度过高”,
所有电机同时停止。当温度低于 23 度时,按下循环启动按钮,所有
电机继续运行,按上面的要求温控怎么设置报警

网友A:
通过通信读温度吧 有几款是支持通信的

网友B:
你如果没买呢就买带通讯的或有2-3个报警输出的
通讯的,PLC,触摸屏都可以
2-3辅助点用PLC

网友C(2022-05-07):
多看看说明书,有个上限和下限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