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4):
  如题,10月新装了一套梳齿机设备,TECO的工控机。运行了一两个月,现在出现这么个情况,木工梳齿机 断开380V总闸后,第二天早上启动设备,需要20分钟才能复位成功。

网友A:
启动慢是什么画面,拍照出来

网友B:
梳齿机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指机器的顶板、锯刀等机械装置复位很慢。开机画面,现在看不了。因为上午,机器直接启动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一种木材加工机械,给木材开互相咬合的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指机器的顶板、锯刀等机械装置复位很慢。开机画面,现在看不了。因为上午,机器直接启动不了。
机械装置的复位慢,机械装置是啥子动力驱动的呢?油压缸?气压缸?伺服马达驱动?设备出了问题,要区分是机械运动出的问题,还是电气控制的问题。

网友A:
感觉你这个应该是工控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伺服马达控制的。今天机器彻底不能启动了,提示AL020故障。

网友D:
伺服驱动故障代码都有,查一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