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4):
今天在网上接了一个维修的活,星三角启动,还没有切换就跳热继,电机37KW的刚修回来的。到现场一看才知道控制箱被他自己动过。电机线也是他自己接的,修好箱子。准备接电机线结果一量6根线全通(当时一懵怎么全通了),问他说电机是刚修回来的,还以为修电机师傅故意的,打电话一问,师傅说没有,一量电机接线端子,确定电机又挂了。所以啊,星三角的6 根线真的不可以乱接

网友A:
这么容易就烧了电机?就算线错了 空气开关 热继电器都不动作?

网友B: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半吊子电工,才会出这样的问题,正儿八经的电工,哪个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C:
越是简单的越容易出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六根线接的都是相同的绕组上了??

网友E:
以前公司的吹牛电工也接烧了。

网友F:
懂的人简单,不懂装懂的人就烧电机了…

网友G:
烧电机要解体电机分析后确认,新电机烧的话,一开盖,那味道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H:
6条线,

还别说,10多年前,螺杆空压机,公司一个电工换了电机,线没接对、

星三角电路,Y型启动电机转得起来,切换到三角形电机就熄火。找不到原因。表情 还好没烧电机。把对应的首尾接OK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我到现场一量,发现6根线全通还以为修电机的师傅故意这样接的,打电话一问,确定电机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机是老板新修回来的,他自己接的线,导致电机再次烧坏

网友I:
回复 楼主:
老板也是厉害,厂里没电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有,一个小厂

网友I:
回复 楼主:
牛皮了,最怕的就是水平不高,还特别犟的那种!

多问问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