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一键启停程序错在哪里?

楼主(2021-12-25):
请教各位,图中的程序错在哪里,目的是想实现一键启停!

网友A:
这个程序M31.0就接通那一瞬间。
程序是从上往下执行的,当MB=1后,下面那步立马把他赋值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豁然开朗!感谢回复!
看来我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加个信号,把赋值动作错开一个扫描周期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提醒,这样就OK 了

网友B:
这要求,三菱的用一个指令就解决

网友C:
三菱FX 的一个ALT指令,方便快捷。
所以西门子也不是什么都领先的。

网友D:
有一个西门子的ALT 比这个简单 你百度下就有了

网友E:
LDP X0
ALT Y0
还是这个简单啊。西门子也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豁然开朗!感谢回复!
看来我想的太简单了!
是你想的太复杂了,输入点利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置位复位输出点你试一下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豁然开朗!感谢回复!
看来我想的太简单了!
是你想的太复杂了,输入点利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置位复位输出点你试一下效果。
请出图
这样控制,现场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G(2023-12-21):
用置位优先也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