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200之间通讯,Modbus TCP IOScanner 通讯设置疑问

楼主(2021-12-25):
各位大哥,我有一台M241,7台M200
需要实现的组网是:
1台M241通过ModbusTcp 与4台M200通讯。
其中3台M200 分别通过Modbus TCP IOScanner 与剩下的3台M200 通讯。
施耐德M200之间通讯,Modbus TCP IOScanner 通讯,软件里面设置的地址应该都是客户端的读写地址吧,那作为服务器的M200,它的读写地址是什么?

网友A:
你这么费劲干什么?既然已经有一个241跟4台通讯了..那4台之间就不用过通讯了...所有的数据都通过241来不就完了吗?
200只配置个IP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