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6):
请教各位,为什么伺服电机铭牌标注ac110v  但是驱动器是输入ac220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为什么伺服电机铭牌标注ac110v  但是驱动器是输入ac220v的?
打个比方,直流马达的铭牌上标的是DC24V。
但是它配有直流马达调速器,调速器有输入输出,输入接电源,输出接马达,输入是交流220V,那么你能强行把这个交流220V跟直流马达上的DC24V联系起来么?肯定不行啊,因为调速器内部有降压整流,降压整流以后用可控硅半导体晶体管进行调速输出对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回明白了

网友B:
一个是电机,一个是驱动器

网友C:
驱动器可以整流降压,把电压控制到电机使用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