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6):
表压和绝压,按照定义里关系可以知道,表压是以大气压力为0为参照的,绝压等于表压加上大气压力,以绝对真空为参照点。
请问1,如何判断什么情况用表压,什么情况用绝压,

   2,图片里表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现场中所有的罐的的内部压力为绝对压力,用压力变送器测罐的压力就是表压,那绝压式压力变送器用在什么情况

   3,负压,按照个人理解,压力最小值就是在绝对真空时,即最小值为0mp,不会出现负压,但看资料时,会提及说在负压的状况下,那么什么时候会出现负压(差压变送器除外),就是单纯什么工况会出现负压。

网友A:
表压+0.1不就是绝对压力了吗?

网友B:
表压相当于身高(头顶到足底);
绝压相当于海拔高度(头顶);

一般都是说身高,没有说海拔的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搞空调的会问,一般给的都是绝压,但都会问一下是表压还是绝压。

网友C:
负压指表压低于0,一个密封容器气往外抽,容器里面就是负压

网友D:
 1.工业生产中用的压力表(变送器)通常都是处于大气之中,本身就承受着大气压力。所以, 都用表压或负压来表示压力的大小,其测得的压力都是表压力。 有特殊要求时才测量绝对压力,如蒸汽的压力补偿计算就需要绝对压力。
 2.现场罐的内部压力可以理解为绝对压力,但用压力变送器测罐的压力显示的是表压, 这也是实际应用。因为测量表压一是方便, 这样可以不用考虑参考端的真空密封腔,降低了成本, 二是便于交流,因为各地的大气压力是不相同的。
  3.有抽真空要求的工艺场合就会出现负压;通俗的说低于大气压的压力称为负压。
  4. 为方便理解附上压力的解释:
  绝对压力是物体所受的实际压力,绝压等于表压加大气压力。
  表压力是指高于大气压的绝对压力与大气压力之差。
  真空度是指大气压与低于大气压的绝对压力之差,有时也称为负压。

网友E(2022-03-17):
有书买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