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smart pls编写程序 为啥监控 Q0.0一直都是0?

楼主(2021-12-26):
请教,用PLS写发脉冲指令,Q0.0指示灯有闪烁,
但是监控Q0.0的位,当前值一直显示为0
想用计数器来计数,也发现计数不了,
为什么Q0.0有脉冲输出,但Q0.0位一直为0呢?

网友A:
。。。。 脉冲,你居然能看到输出灯闪烁 ?一秒钟一个脉冲 ?
如果你真是一秒钟一个脉冲,那你用普通计数器因该能计数 。。。偷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问题吗?
。。。。。没问题。。是我道行浅。

网友B:
我前几天也遇到类似的不计数问题,可根本没用到脉冲串指令,就是简单的定时器计时到后记一次数,也不计数。无奈之下改为RS触发器来代替这个计数器才实现了目的。在我看来,与脉冲串指令没有直接关系,不计数的根本原因是程序的扫描周期问题,就是前面输出的开关Q0.0与后面的计数器计数所要求的输入触发时刻不同步。不知各位如何看?

网友C:
有一个东西叫做:高速计数器

网友D:
这个要用高速计数器,普通计数器采集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又见F大,感谢关注!
因为我程序频率低,一秒3个脉冲,所以普通计数器好像能计数,
我知道频率高就采集不到,需要HSC0高速计数器
现在问题是 Q0.0发脉冲时,程序内用到Q0.0的触点,好像没用

网友E(2023-12-21):
计数器C检测不懂啊PLS信号。

网友F:
脉冲速度很快的 最快的能达到每秒20万个脉冲 普通的计数器C 根本就不能满足监控要求,你要用高速计数器 HSC

网友G(2024-03-17):
朋友遇到同样问题,想在昆仑通态触摸屏上显示Q0.0的工作状态,怎么实现不了,即使Q0.0输出指示灯亮了,用PLC程序监控Q0.0也没有输出。还有想把速度和脉冲量的常数改成触摸屏变量控制,用什么方法,用了几个V变量也不好用。

网友H:
扫描普通计数器  计不准高速脉冲 的!你得高速计数。

网友I:
202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