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怎么设定IP地址,怎么网口下载不进去?

楼主(2021-12-26):
触摸屏型号是GT2310,带网口,现在USB下载程序一切OK,但是网口就是无法下载,2个触摸屏都是这个情况,是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好呢?电脑的IP是192.168.3.10,触摸屏的IP是哪里设置,是我图片上这样设置吗,我设置好了,USB下载程序进去,然后换网口下载就是下载不了,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呢,师傅们帮着看下,谢谢。
三菱触摸屏系统界面怎么进入?可以在屏上手动设置吗?不能的话,软件怎么设置,才能启用这个网口。。谢谢

网友A:
常按左上和右上角,弹出设置页面。

网友B:
从图上看感觉楼主还不知道GOT的具体IP地址,没有在一个网段里应该连不上,楼主需要首先确定GOT的地址。

网友C:
点击 公共设置 周边机器设置 计算机 以太网下载勾选上,用USB线写进去。后面就可以用以太网下载读取了。

网友D:
GT的IP地址设好后写入时勾选对应选项下载进去;

网友E:
如果使用USB下载,可以在程序中设好下载下去;
如果是以太网连接,可以在屏上设置界面上直接设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触摸屏上如何手动设定IP地址呢?我点左上角不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