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6):
如题..930 带的行车电机..往左走的时候没有问题...但往右走的时候..行车会先往左走一下.然后再往右走..
没分析出是因为什么..

网友A:
变频器在行吊这个应用,主要是用变频的刹车功能,变频这个控制模式一般是用点动控制模式,一般不会出现你说的状况,建议你看看变频的运行状况,或者重新设置数据,航吊行走机构很少出问题,如果行走电机都出问题了,可以去买彩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邪了门了..我再观察看看你

网友B:
完整设置-提升功能-抱闸逻辑控制中,制动力方向是否设置为了“是”?把它改为“否”;
这个主要是用于垂直运动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方向是对的...就是抱闸功能这里面的问题..有个地方我之前的同事选择的是提升  其实现场的应用是水平..
把提升改成水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