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6):
用组态王,如何监控大约12台三菱PLC!
有一排设备,都是三菱PLC,厂家也没有设密码。
现在想弄个组态王,把这些机台都监控起来!
应该如何做啊,有没有做过的人,介绍一下啊!
组态王里面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首先你12台PLC联网就是大问题,要么RS485组网,要么用以太网组网。
要看12台PLC的实际情况,具体啥子型号,还剩余啥子通讯端口。如果没有通讯端口了,你还得购买通讯口扩展配件回来安装设置,还得布线。说了那么多,简单的就是罗列所有PLC型号,所有主机拍照挨个看看有无联网端口,计算所有PLC距离和监控室的距离,然后选择通讯方案,罗列通讯配件和通讯导线计算总费用。

我们以前也有约10条产线,10台FX2N想自己联网监控方便工作,后面一计算通讯配件和组网费不是小数目,遂放弃。

网友B:
12台PLC具体是什么型号,还有没通讯口可以用,如果是FX2N的,都没有加通讯板的,那么就每一台加一块FX2N-485BD板,然后全部并到一起通过485转232模块进入电脑。如果到时速度太慢,可以改成6台一组,用两个转换模块。PLC这边分别设置站号,组态王没有用过,应该是有相应驱动的。

网友C:
直接用IO采集好了,还用啥通讯啊。

网友D:
能加485bd模块,分别设定站号,连接组态王就行了
速度别要求太快了。

楼主:
我们用的FX1N的PLC,打算购买485BD板,下面PLC用485通讯,就是这个组态王如何的去读取这个12台PLC,这个没有弄过!
不知道组态王里面需要如何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FX1N的PLC,打算购买485BD板,下面PLC用485通讯,就是这个组态王如何的去读取这个12台PLC,这个没有弄过!
不知道组态王里面需要如何处理,

建议你找组态王的技术支持400-898-5151

网友E:
先解决PLC通讯接口问题
先少弄几台联通,PLC分别设置站号,电脑这别如果一个口嫌慢,可以有办法加通讯口的
组态没弄过可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