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6):
请问台达DVP16EH00T2plc    有脉冲输出端口吗?能控制步进电机吗?

网友A:
晶体管输出的,当然可以了。

网友B:
00T是晶体管输出的,是可以的

网友C:
Y0 Y2 2点支持;

楼主:
请问这个机,型是否支兼容温度模块dvp  04pt-h2。

楼主:
请问这两个脉冲输出最大多少频率的脉冲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200kHz

楼主:
请问plc脉冲输出口Y0和步进电机驱动器连接,是否需要接限流电阻?如果用,接多大电阻?电源用24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