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7):
如何读取D8170的脉冲数到触摸屏上,并显示出来。

网友A:
直接在屏上显示这个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传送给普通寄存器再显示。

LD M8000
DMOV D8170 D100

触摸屏上的地址设置D100就可以了。

网友C:
直接输不行吗?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疑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输不行吗?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疑问?

D8170是特殊寄存器,有些触摸屏不支持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