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7):
电机参数电压380/660,电流41.9/24.3,解法▲/Y。
运行一段时间变频器就显示电机过载,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谁遇到过

网友A:
测一下实际运行电流是多少

网友B:
变频器出现过载提示,原因很多,有时是机械原因造成的,要综合考虑

网友C:
需要提供变频器型号,翻阅使用手册去查故障说明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行时电流50A左右,负载有点重,但是过载检出水平是160%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多大电机?什么型号变频器?什么负载?

网友E:
首先是,是否正确设置变频器的电机参数。
闭环还是开环?
电机的电流过载延时报警的时间?
你监测电流的时长?
最后就是变频器是否存在故障

网友F:
电机啥接法,变频器输入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