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7):
昨天机器还能正常工作(之前有上电后复位要20分钟才能成功的问题,但是起码能复位成功并启动),但是今天早上 机器无法启动了,TECO PLC面板提示AL 020错误代码。请教大家有遇到类似问题吗?如何解决

网友A:
上个照片吧,啥型号都不说,靠猜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型号 G2 AC400V

网友B:
teco plc  面板?  用的东元伺服jsdg2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机器还能正常工作(之前有上电后复位要20分钟才能成功的问题,但是起码能复位成功并启动),但是今天早上 机器无法启动了,TECO PLC面板提示AL 020错误代码。请教大家有遇到类似问题吗?如何解决
翻阅故障代码大全,按照故障对策检查伺服驱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teco plc  面板。 是的,用东元伺服jsdg2

网友B:
东元官方网站去下载手册 上面有详细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