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7):
1、30KW,S-T上电报E23.0,已经定位30KW控制板坏。
2、想更换控制板,找了一下,只有22KW的。
3、据说需要改功率。
4、如何改功率?
5、不是用面板操作更改功率参数么?
6、如果不是面板参数更改功率的话,控制板上有一个24C08的存储器,能不能直接将这个存储器从坏的30KW控制板上拆下换到22KW的控制板上完成功率更改?

网友A(2022-04-12):
面板有复制功能,可以复制数据。

楼主:
最后,是换了一个30KW的控制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板有复制功能,可以复制数据。
这个复制的只是参数;

网友C:
这个老师不但分享过程,还分享结果。表达我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