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驱动板RINT-5514单板运行屏蔽方法。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1-12-27):
(无正文)

网友A:
RINT5514/5516屏蔽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感谢回复 这个帖子我看到过 就只用短接这几根线就可以了吗 不用再做什么吗 我看有的师傅说还要去掉什么22欧姆电阻

网友A:
回复 楼主:
需要断开100欧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下面陶瓷片的 那2个100欧姆电阻吗 方便加下微信吗 我微信 17762592136

网友B(2022-06-20):
回复 网友A:
ABB终结者,张工

网友C(2023-02-17):
陶瓷片的那,板子上面2个100欧姆电阻,板子下面还有1个100的电阻类,看电路应该是拆中间的22的电阻,为了把脉冲加过去,但是我试了一下,单板运行报3220直流欠压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的,大板上两条线线搞定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可以分享一下方法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恳请大师指点,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F(2023-04-16):
大神级,我都看不懂

网友G(2024-03-01):
都是隐藏技术啊。没有一个讲的详细点的。期待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