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8):
安装信捷的XC系列PLC编程软件V3.3版本后,打开出错,提示“应用程序正常初始化(0xc000007b)失败。请单击“确定”,终止应用程序”,这是怎么回事?而安装V2.5版本可以正常使用,但这里只有XC1、XC3、XC5几个型号。难道是电脑“XP”系统不行吗?

网友A:
现在用XP系统的太少了。win7下偶尔遇到过乱码的情况。

网友B:
V3.3应该是支持XP的,不行的话卸载重装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卸载后再装还是不行

网友C:
你的系统是32位的还是64位?猜想:找个32位win7系统的电脑应该就行了。现在大部分系统都是64位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XP系统当然是32的了,就是不知道PLC软件V3.3版适应32位的还是64位的。

网友D:
3.3Q版本我XP系统用着没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官网上只能下载v3.3R了,网上找了个V3.3K版本的还是不行

楼主:
奇了怪了,V3.3R版本,在联想G460笔记本上XP系统都正常,在台式机上XP系统打开出错,谁知道这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E:
系统重装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软件太多了,要是从装,半天忙不过来

楼主:
有没有不从装系统的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