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8):
请教大神们,有一个施耐德变频器,电机负载,经常出现输出缺相故障,重启后又正常,不知什么原因?是不是变频器本身质量问题?还是工作软件问题?

网友A:
哪款变频器?三相电流是否正常?是否存在大马拉小车的情况?将此保护功能设置为“不触发”看看,这些排除后,最后再考虑设备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输出线路有一相断开了

网友C:
先把缺相保护取消看看…我以前遇到是三菱的输出是到接触器再到电机的……形成有时输出缺相它会报警停止动作,后来将缺相保护的参数取消了再没有跳闸了

网友D:
估计是变频器没设置好!

网友E:
要是不会修,可别乱来。

网友F:
看看出现端子有没有松动的,电机接线盒有没有松动的,如果下面有接触器,接触器有没有没拧紧的,都没有,考虑屏蔽这个电机缺项就行。

网友G:
如果没有其它问题影响的话,就是变频器内部光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