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8):
各位大侠,请帮忙。 一台PLC连接变频器进行MOEDERBUS  通讯, 变频器显示通讯正常 ,但是再增加一台变频器进行MODERBUS通讯时, 两台变频器就出现通讯错误, 但是只要断开任何一台变频器通讯连接, 其另外一台又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站号有没有重复,指令是不是轮询

网友B:
楼上对modbus RTU不了解啊

网络中,只能一个主站,从站地址不能重复。

你的错误就是重复了。

你需要:1.更改新加的变频器通讯地址。2,修改PLC程序,分别读写2个从站。

网友C:
先确认一下两个变频器站号是否相同?站号不能相同
可以用第三方工具先行把两个变频器测试通过
再去监控PLC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D:
123楼说得都对

楼主:
从站地址一个是1,一个是2.   采用间隔100ms  轮询一次。 其他变频器都没发生这样的情况,公司换了另一家变频器,就出现这个事情,烦呀。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站地址一个是1,一个是2.   采用间隔100ms  轮询一次。 其他变频器都没发生这样的情况,公司换了另一家变频器,就出现这个事情,烦呀。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

间隔时间改大一点试试,不排除变频器反应不过来。

网友E:
也不懂,坐等大神分享结果,帮你顶起

网友F:
我也没用过,只用过走DP通讯或者RPOFINET通讯的。

网友G:
估计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H:
如果系统正常的话,变频器两个就算设置相同的地址也不会慢,不排除你的接线是有问题的

楼主:
伤透了脑子哦, 今天把变频器换成另一个品牌,就好了!!真是奇怪!!

网友I:
能说牌子吗?这事情我遇到多了。

网友J:
多个从站可能导致,终端电阻不匹配。

楼主:
就两个变频器 ,距离不到1m,就没有带终端电阻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你直接买一个485中继器,一分二

网友H:
回复 楼主:
终端电阻的安装是必须的,这个只要你超过一个分站就要,你甚至可以把那小电阻直接并接在PLC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