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动态数码管显示

楼主(2021-12-28):
仿真没有问题,现在到单片机就会一直闪

网友A:
可能你的电路板p2不是对应数码管的.
【方案】
防止零部件物流区域的失误

网友B:
动态扫描OK?
【方案】
叮~您有一套“设备零故障”的管理秘笈 请查收!

网友C:
试一下这个看看。
duan=seg_dat[1];//显示1
dil=0;
delay(2);
dil=1;
duan=seg_dat[3];//显示3
di2=0;
delay(2);
di2=1;
duan=seg_dat[1];//显示1
di3=0;
delay(2);
di3=1;
duan=seg_dat[4];//显示4
di4=0;
delay(2);
di4=1;
【方案】
RFID在烟厂的广泛应用

网友C:
再试试下面这种:
void Write_LED(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dat)//写位,写数字
{
duan=0x00;
switch(b)
{
case 1://显示第1位
di2=1;di3=1;di4=1;dil=0;
break;
case 2://显示第2位
di1=1;di3=1;di4=1;di2=0;
break;
case 3://显示第3位
di1=1;di2=1;di4=1;di3=0;
break;
case 4://显示第4位
di1=1;di2=1;di3=1;di4=0;
break;
default://错误位
di1=1;di2=1;di3=1;di4=1;
break;
}
duan=seg_dat[dat];//显示数字
}
Write_LED(1,1);
delay(2);
Write_LED(2,3);
delay(2);
Write_LED(3,1);
delay(2);
Write_LED(4,4);
delay(2);
【方案】
智慧消防:实时监控物体升温情况,实现早期的火灾预警!

网友D:
普中板!
我的应还能用。
话说,最近这么多学单片机的?
被PLC疯涨的价格跟无限的货期搞怕了?
问题有2个:
1,硬件问题,我依稀记忆中,数码管段,位都不是直驱,通过138等驱动的。
2,软件,用你仿真电路,消影也要加时间,防止暂留视觉残影。显示,消影2个时间配合,可正常显示。
特别提醒下,
普中板例程,为教学而写以后不要照搬。
象显示程序,占时巨大。用锁存芯片或开个定时器按时刷新,占时更少,更合理。
【方案】
天干物燥注意防火!FLIR消防用热像仪十年助力救援安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应该用数码管专用驱动芯片,SPI接口,只需要三根驱动信号线就搞定,直接把数据丢进驱动芯片,让它自己扫描驱动,这种方式才是最终的王道,例如:TM1620,才一块多钱,一个芯片可以驱动6位数码管,爽的不要不要的。
【方案】
替代进口 英威腾IPE300变频器在板坯去毛刺机上的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数码管专用驱动芯片,SPI接口,只需要三根驱动信号线就搞定,直接把数据丢进驱动芯片,让它自己扫描驱动,这种方式才是最终的王道,例如:TM1620,才一块多钱,一个芯片可以驱动6位数码管,爽的不要不要的。
要节省IO口,那就用驱动芯片吧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铁路电力监控系统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