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8):
刚装修好的房子,在装电箱的时候用电笔测到火线表皮微亮,只有零线不会,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绝缘不够?还是你电笔灵敏度太高 换一个电笔再试

网友B:
正常质量的电缆线,不可能电缆线绝缘皮带电的。
要么环境湿度,盐度高,电缆皮有破损且离破损口非常近,要么局部墙面有轻微漏电,导致电缆皮也带电。

网友C:
如果是感应式测电笔,微亮正常。如果是奶泡接触式的,不正常

网友D:
现在感应式电子电笔不要说碰到火线绝缘皮,就是靠近也会发亮。

网友E:
你用的是可以检测断点的试电笔

网友F:
感应式的电笔稍微靠近一点都可以亮的,要是那种灯泡型的肯定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