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9):
变频器报警电压不足,量了电压都正常。换个变频器就行了。这是哪个模块坏了

网友A:
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B:
在保就返修吧....别考虑那么多了

网友C:
电容可能

网友D:
或许就几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E:
实际电源电压没问题那就是变频器电压检测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