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29):
现有三台设备改造需要三台200PLC做通讯,考虑加CP243-1以太网模块。有以下几个问题不清楚,这个以太网模块功能是不是和200SMART自带网口功能一样?用交换机能否和威纶通触摸屏以太网通讯?以前只做过两台PLC通讯,三台plc采用一主多从两台从机之间交换数据都要经过主机吗?

网友A:
国产的以太网模块?
正常200的停产好几年了
有右侧扩展的485模块
还有ppi转网口的模块,好像是。

网友B:
这个有国产的PPI转网口的接口模块,亿维的或者淘宝找一个,300多比起200的网口模块要便宜很多

网友C:
触摸屏是没问题的   可以相互连接 看你买什么模块了

网友D:
CP243-1以太网模块一个要两千多,抵得上一套SMART了,而且不是蛮好用,好像只能连一个上位机,在线编程的话,触摸屏通讯不了,触摸屏这块是没问题的!

网友E:
PLC之间通讯的案例:

楼主:
已经现场通讯成功,三台200PLC加三个CP243-1模块互相通讯,加一个威纶通触摸屏和三台plc走以太网通讯。

网友F(2023-12-21):
通信可以的,最好都经过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