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30):
作者-林瑞花

一:硬软件准备

接线:

1:一台M241PLC(型号:TM241CEC24T)

2:一台ATV12变频器(型号:ATV12H037M2)

3:软件——Machine Expert V1.2

实验内容:M241做主站、变频器为从站,实现启动、正反转、停止。

二:PLC通讯设置

第一步:新建好程序之后,在设备中删除掉默认的Machine_Expert_Network_Manager。

第二步:点开Serial_Line_1绿色加号,添加Modbus_IOScanner。

第三步:点开Modbus_IOScanner绿色加号,添加Generic Modbus Slave。

第四步:双击Serial_Line_1,修改串行线路设置,要求跟变频器的设置保持一致。

第五步:双击Modbus_IOScanner,进入Modbus主站配置,确认传输模式、响应超时时间。

第六步:双击Generic Modbus Slave,进入Modbus主站配置,确认从站地址、响应超时时间。

第七步:双击Generic Modbus Slave,进入Modbus从站通道,添加通道

第八步:最关键的一步,确认编写好Modbus通道。

Modbus通道详解:

名称:给通道命名。

访问类型:见表格

触发器:循环和上升沿。循环触发会按照时间进行循环触发,上升沿触发,会在Modbus Master IO 映射中映射一个变量,发送数据时必触发一次。

注释:给通道备注

读/写寄存器
偏移:读取的地址

长度:读取数据的长度

错误处理:发生通讯错误时,选择保持还是清零

第九步:确认映射地址。%QW2为控制字,%QW3为频率设定。

三:变频器通讯设置

变频器设置:

按MODE键,进入配置模式CONF找到FULL,进入FULL找到通讯菜单CON-,进入CON-菜单设置。

四:通讯验证

运行准备

正转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