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30):
请教一个问题,变频器的VF模式和转矩模式,他们的驱动电压及波形有什么不同,在转矩模式下可以带普通的异步电机试机吗

网友A:
先上个图看看。这是某款变频器的说明

网友B:
直接转矩控制也可以控制异步电机,和转矩模式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C:
算法的问题,和驱动电压波形无关。占空比和电流可能有关

网友D:
普通电机是可以用在张力控制模式,但是你不能指望比较高的控制精度,电机会发热相对更大

网友E:
V/F模式就不用多解释了吧,通常情况下输出电压和频率就是一个固定比例,而不太在乎电流(除非超出保护阈值)。
直接转矩控制,按我的理解就是以输出电流为主要参考点,就比如多大扭矩电流下输出多大频率多大电压
在专业领域里人们比较习惯把一些知识用专业术语来描述来尽显自己的专业,我认为其中不乏有装*的嫌疑。哈哈
驱动波形肯定是不一样的,直接转矩控制有可能在低频比如说刚启动时输出电压就接近满电压,电流会很大,但是扭矩很大,这时候变频器会允许电机短时工作在高于额定电流。   也就是所虽然频率低,但电压不低。   这样能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