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31):
现在想上一台75kw的电机(搅拌机),工艺要求为开5分钟,停2分钟;想请教各位大佬:(1)是不是算频繁启动?(2)选型的话,用软启动器好还是星三角启动好?考虑一下频繁启动问题, 总变压器容量为1250KVA

网友A:
用变频器好,75KW的变频器也不是很贵。省事很多。

网友B:
工艺要求为开5分钟,停2分钟。
那么一个小时内就是启停60/(5+2),大约8次,12H就是96次,一个月就是2880次,别说马达受不了,就是主接触器一个月估计都要换一次。上软起或者变频器都可以,上星三角绝对让你后悔。

网友C:
这么频繁的启动,星三角肯定不行,软启动也好不到哪去,最佳的选择是变频器,并且变频容量及电机功率还要适当放大,否则会发热。

网友D:
用软启动,启停太频繁。

网友E:
软启必死

网友F:
搅拌机就不要考虑星三角了,还是直接变频省事

网友G:
用可控硅模块全压启动最佳。

网友H:
变压器容量需要这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容量需要这么大?
楼上误解了,并非75KW电机必须1250KVA的变压器,而是大电机启动时,需要考虑变压器容量是否足够,是否需要降压启动以及降压启动方式。

网友I:
建议改机械,加离合传动,这样直接合闸都够,变压器容量这么大

网友J:
可以直接上变频器啊!

网友K:
用个变频器吧;

网友L:
上大2号的变频或者软启动器,关掉软停车改为自由停车。

网友M:
最好用变频器,软启动也要接旁路接触器的,是个隐患,有些软启动启动不来把变压器搞烧了。

网友N(2022-02-16):
还是用变频器吧!变频器的功率最小90KW,或110KW;搅拌机应按恒转矩负载选变频器,必须选用通用型变频器(如:重载型、适量型)。不可选离心风机、离心水泵  型的变频器。

网友O:
回复 网友G:
这是什么书上的?

网友O:
这与起重机的工作性质相似了,那就用变频器,电机用起重冶金变频电动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O:
这是什么书上的?
工业与民用供配电设计手册

网友P:
回复 网友B:
软启不也得用接触器吗?难道一直在线啊,估计硅也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