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31):
请问各位,电流环这四个参数的功能是什么?如何设置?这4个参数有何联系?

网友A:
你这个太专业了,没几个人搞的明白。
一般电流环参数是厂家调试好的,不用修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发给客户的设备上,同一个地方的伺服电机烧了好几个,机械传动,电缆,驱动器都换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原因。这几个参数是我们的电机供应商帮忙配置的,我一只没搞明白这几个参数的意义。问厂家技术,他们也只是回复不让动。如果能透彻理解这几个参数,或许有助于问题的排查

网友B:
电流环根据计算得出电流和实际电流,输出一个控制电流。你截图的几个参数就是起到限制输出控制电流的作用,最大15A,I2T类似熔断器熔断特性,连续电流不知和I2T有无关系,偏置用于修正电流输出。改参数能起到一定保护作用吧,但可能影响动态性能,我猜的字面理解

网友A:
你方向搞错了。
你现在应该找厂家技术人员,把坏掉的电机和驱动检测一下,判断是什么原因。

如果解决不了,我会换一个好点的电机厂家。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家国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另一个论坛也发了同样问题,有人回复说 持续电流和I2T是搭配使用的,也就是如果持续电流持续时间超过I2T限制时间,会触发过载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现在用的是深圳泰格运控的低压伺服,200W不带抱闸和400W带抱闸伺服电机,驱动器是TIGER AMC-080-25,用在移动机器人上,需要直流供电,电压36-48V,尺寸控制在160*100*4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发给客户的设备上,同一个地方的伺服电机烧了好几个,机械传动,电缆,驱动器都换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原因。这几个参数是我们的电机供应商帮忙配置的,我一只没搞明白这几个参数的意义。问厂家技术,他们也只是回复不让动。如果能透彻理解这几个参数,或许有助于问题的排查

这个故障应该先查电源的问题,方向你们都搞错了,以后该烧的时候还是会继续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