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31):
在很多时候,为了书写程序方便,可以新建一个带参数的例行程序,然后在主程序中调用,区更改示教的点和坐标就行,具体操作如下:

1,打开程序编辑器,新建例行程序,将名称更改为自己想建的程序名称,如:rMove

2,在新建的rMove下参数项点击后面的
,进去以后点击添加,新建几个参数,如下:

数据类型如下:

注:名字可以自取

3,参数建好以后,点击下面的确定选项后,结果显示如下:

4,双击进入新建的例行程序,如下:

5,这个时候,需要在SMT里面写入能用到的程序指令,如用MoveL,MoveJ,MoveC等,我们这里用MoveL来演示,如下:

注:这里的v1000,fine,tool0可根据自己需要的速度,需要是fine还是Z,以及所使用的工具进行更改

6,这样,带参数的例行程序就建立好了,可以直接在主程序中调用使用就行,如图:

(1) 主程序里面添加指令,选择ProCall调用指令
(2) 选择带参数例行程序rMove
(3)进去以后,选择需要修改的点位和坐标就行,如下:

表示,以P10为原点,在X=100,Y=100,Z=0的位置点

7,调用后,主程序里面效果如下:

最后,根据程序需要,需要点位的时候,直接调用建立好的带参数例行程序,将点位更改成相对应的点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