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译报错

楼主(2022-01-01):
师傅们,指点一下,程序编译报错了,我感觉那里没什么不对的,看不出来,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看教程不认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们,指点一下,程序编译报错了,我感觉那里没什么不对的,看不出来,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delay和后面的1s不存在空格,应为delay1s()

网友A:
delay 1s这种格式是错误的,正确的格式应该是:delay_1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lay 1s这种格式是错误的,正确的格式应该是:delay_1s
因为教材上印的有些分开

楼主:
谢谢你们,不能有空格

网友C:
没有空格,或者加下划线都可以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C语言基础:
变量名只能由数字、字母、下划线组成,且必须由字母或下划线开头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答!
C语言没有基础,以前只有触摸屏的时候会写点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