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总线错误是CPU主机挂了吗?

楼主(2022-01-01):
师傅们,主机的2个通讯口,都可以通讯,在线提示IO总线错误,清除内存区初始化失败,这是怎么原因,主机是坏了吗?

网友A:
用替换法排除

网友B:
后面有模块的话把模块拆下,如果还报这上就是主板有问题了;拆了留着电源板及I/O板备用吧;